[求助] modelsim 初始化设计中变量问题

楼主(2023-12-07):
用modelsim做仿真工具。后仿的时候希望给 设计的内部变量,比如wire,register一个random 的初始值。 查查手册,在vlog 编译的时候加上了+initreg+0 。貌似没起作用。不知道具体原因。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给内部变量初始化一个随机值?

网友:
不确定你的情况,说几种我的经验
1. 指定initreg 是否需要指定信号路径、如果全部都要配 看看是否要加类似default的参数
2.确定 initreg在整个flow的啥阶段,比如 syn 、elab、comp 、sim

网友:
+0改成+ran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