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如何仿真Buck的环路稳定性?

楼主(2023-12-08):
如题,请专业大佬指导

网友A:
(1)建模做环路稳定性仿真 (2)晶体管级电路做load transient仿真看输出电压的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模做环路稳定性仿真 (2)晶体管级电路做load transient仿真看输出电压的响应 ...

好的,那么怎么去仿真输入功率呢,我plot的瞬态的输入电压源的总电流,想要取输出稳定后的输入平均电流,发现有正有负,是否可以直接取然后×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模做环路稳定性仿真 (2)晶体管级电路做load transient仿真看输出电压的响应 ...

好的,那么怎么去仿真输入功率呢,我plot的瞬态的输入电压源的总电流,想要取输出稳定后的输入的平均电流,发现有正有负,是否可以直接取然后×输入电压得到输入总平均功率呢

网友B:
You can refer to the reference as the link below.
https://bbs.eetop.cn/thread-9267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 can refer to the reference as the link below.
https://bbs.eetop.cn/thread-926708-1-1.html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You can refer to the reference as the link below.
https://bbs.eetop.cn/thread-926708-1-1.html

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