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阻放大器的反馈电阻的ptv变化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3-12-08):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跨阻放大器,由于跨阻增益是直接受反馈电阻阻值决定,但反馈电阻在不同工艺角下的变化很大,想请教一下前辈们一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不是需要额外的修调。

网友:
看前后级有没有可能用同样的电阻抵消掉,否则要tri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