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问题

楼主(2023-12-08):
smic40工艺,请教下各位这个报错什么意思啊?怎么解决呢

Maximum M5 area of merged low density windows must follow item (1) and (2).
The definition of low density window: window size 10um*10um, step size: 5um, density <1%
(1) Maximum area of merged low density window <= 6500um2, except merged low density windows width <= 30um.
(2) Maximum area of merged low density window <= 18500um2.
DRC only check the region with width of (checking window NOT above excluding region) >= 5um
DRC doesn't check INDMY region.

网友:
首先定义low density window: size 10 step 5 , density < 1%
抓出这些窗口后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merge后的面积<=6500um2,或者>6500um2 且 merge 后的width<=30um
2.merge后的面积<=18500um2, 或者>18500um2 且 merge 后的width<=5um
看看你的报错属于哪种情况,对应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