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SDC时遇到的几个小问题,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23-12-08):
菜鸟提问,CTS前是不是应该所有的CLK都在SDC里面定义好?即使有些CLK是送到Chip外的。在Chip内并没有驱动任何DFF,这些的CLK有必要全部定义好吗?这个定义了是不是利于CTS对这些CLK做特殊处理?

还有一个小问题,时钟结构里面有那种多个Mux结构,如果要做SI分析,是不是每过一个MUX都要定义时钟然后做physically exclusive,衍生的时钟是会继承physically exclusive这个属性的吧?重复定义这个clock group会有问题吗? 如果不做SI分析,是不是直接在源时钟处定义成异步时钟组,单纯分开不同clk domain就可以了?

网友:
1.送出去的时钟需要定义clock,这样后端长时钟树的时候才会用特殊的cell
2.不需要给每个mux后面都定义时钟

网友:
physical exclusive大概不会影响cts本身,但是会影响STA时候的si分析

楼主:
懂了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想请问下,由于设计问题,有些clk无法在sdc中定义,那么STA工具只是不会分析它,实际这个pin还是会传递时钟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下,由于设计问题,有些clk无法在sdc中定义,那么STA工具只是不会分析它,实际这个pin还是会传递时钟 ...

STA时候Check design check timing都会报有些reg没有时钟驱动的,你如果没有定义的话会导致STA分析不到这条路径,假设这条路径出问题的话你芯片就有问题呀,建议desginer改下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A时候Check design check timing都会报有些reg没有时钟驱动的,你如果没有定义的话会导致STA分析不到这 ...

Hi 感谢大佬,这些约束不到的路径,是不是可以通过后仿由人工检查,可以实现和STA一样的效果,可以这样说吗。或者比如说对于同步设计,我所有路径都约束好,那PT+fm是否等同于后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 感谢大佬,这些约束不到的路径,是不是可以通过后仿由人工检查,可以实现和STA一样的效果,可以这样说 ...

这些约束不到的路径,是不是可以通过后仿由人工检查,可以实现和STA一样的效果,可以这样说吗。
>> 不可以,覆盖率不可能做到STA一样,即使能做到运行时间也无法接受。约束不到的路径就要加约束

或者比如说对于同步设计,我所有路径都约束好,那PT+fm是否等同于后仿啦?

>> 后仿是必须的,STA依赖于约束的完整性和正确性,但后仿可以直接观察;后仿出的波形还用于做功耗分析和IR drop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