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里手动布线问题

楼主(2023-12-08):
请问在Innovus里使用Edit wire功能布线,如果想从A点走一段线到B点,应该怎么操作?
比如从(0, 0)点走线到(10, 0)点。

网友A:
add_shape -rect {xA yA xB yB} -net <net name> -layer <layer name> -shape <stripe/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_shape -rect {xA yA xB yB} -net  -layer  -shape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