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mask和multi-patter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2-08):
如题,在看calibre文档的时候看到这两个概论,请教下多重mask和多重pattern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multipatterm就是一个通过其他mask或者区域定义的,比如NW和active不重合的地方,我想取名为NWNA,这个NWNA就是个multi-pattern,实际上用的mask是NW和act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patterm就是一个通过其他mask或者区域定义的,比如NW和active不重合的地方,我想取名为NWNA,这个NWNA ...

感谢回复,mask就是指必须实际的mask layer,pattern是从mask layer衍生出来的图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