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spectre仿真语法报错

楼主(2023-12-08):
在学用VerilogA写一个SAR ADC分模块写完之后跑仿真,出现下面的报错要怎么解决

ERROR:Encountered a contribution statement embedded in an analog event.
代码也贴在下面了,全都是electrical的赋值错误,但看了例子感觉语法没问题,想求助各位大佬

具体报错内容

具体报错内容

相对应语句

相对应语句

网友A:
cross语句里面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oss语句里面不能用

谢谢谢谢,我已经查到相关资料了

楼主:
又遇到了上面的报错,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要怎么改代码,希望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遇到了上面的报错,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要怎么改代码,希望大佬指点一二 ...

I2是啥?是不是出现了两个理想电压源名字相同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是啥?是不是出现了两个理想电压源名字相同的错误?

I2应该是模块名,指的是里面流过电容C的电流(cp,cn)。

应该不是理想电压源的问题,我检查过了,就是电容部分代码的问题;
这样对两端分别赋值就会报错:V(cp)<+V(dac);  V(cn)<+V(dac)-V(vin);
我注释掉其中一个就没问题,但是仿真不收敛,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地方的问题还是数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I2应该是模块名,指的是里面流过电容C的电流(cp,cn)。

应该不是理想电压源的问题,我检查过了,就是电 ...

我之前是用定义一个real类型的数据来放到等式右边,比如定义real  vdac;  vdac=V(dac);

然后V(cp) <+ vdac。这样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是用定义一个real类型的数据来放到等式右边,比如定义real  vdac;  vdac=V(dac);

然后V(cp)  ...

好像不行欸,可能是电容两端不能分开同时赋值?注释掉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V() <+ transition(x,y,z)
要这么写

楼主:
不是,是cross语句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cross语句不能用

是的啊,cross底下不能用<+。

如果输出是electrical类型的话,得需要<+这个表达式。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咱俩其实说的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