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流镜发射极为什么都要接个电阻啊,有没有大佬能指导一下

楼主(2023-12-08):
具体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A:
温度补偿咋的 是不是要考虑

网友B:
要不给个完整点的图

网友C:
减小等效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补偿咋的 是不是要考虑

这就是一个电流镜,如果两边要偏同时偏,应该不用温度补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给个完整点的图

这就是一个电流镜,左边电流流进来,右边流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小等效跨导

减小等效跨导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D:
看别人的电路图不知道为啥要加某个元件,那就把那个元件去掉然后在仿真看看波形和电流、电压之类的参数变化, 还是没啥变化那就给些极端的输入和环境再仿真看看波形和电流、电压之类的参数变化, 各种仿真之后都没啥变化那估计就是为了好看而多余的元件可以去掉也可以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别人的电路图不知道为啥要加某个元件,那就把那个元件去掉然后在仿真看看波形和电流、电压之类的参数变化 ...

好的好的,感谢大佬指导

网友:
可能是抬升输出电压的共模电平或者增大输出阻抗

网友E:
可以改善β的匹配。楼主可以参考gray写的那本书,里面有相应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改善β的匹配。楼主可以参考gray写的那本书,里面有相应的介绍。

收到

网友:
Has a better matching

网友:
增大输入输出阻抗,提高电流拷贝准确度,减小电流镜所产生的噪声。

网友(2024-01-18):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960743&pid=11100067

支持一下

网友(2024-03-06):
比例电流源,通过电阻控制输出电流IC2的大小。

网友:
输出阻抗可以增加R倍,就好比共源共栅结构一样

网友(2024-04-07):
降低噪声

网友(2024-06-16):
增加输出阻抗,如果只增加输出支路,会带来失配问题所以都增加,另外,电阻比也可以用来调节电流比,BJ T管的面积比调节电流比有限。

网友(2024-09-03):
减小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小等效跨导的作用是什么啊。

减小跨导会提高线性度,等同于源极退化,但是会带来噪声的影响

网友(2024-11-05):
假定下bjt的beta是2,计算有和没有这个电阻的2种情况下的电流镜精度。大体就可以得到结论了

网友:
增大电流源的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