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INX中BRAM实现puf问题

楼主(2023-12-08):
物理不可克隆函数(即PUF:physical unclonable function)是一种芯片的数字指纹,SRAM 是一种首尾相接的反相器,如果上电的时候不写入值,就会让SRAM再上电的时候CELL上的0和1随机分布,利用这个特性可以提取puf。我在看一篇文献的时候有一篇提到了利用FPGA中BRAM模块实现SRAM PUF,其中提到的利用多次bit文件烧录绕过BRAM上电初始化从来没听说过,有大神能指导一下怎么实现吗,谢谢!!

Enabling SRAM-PUFs on Xilinx FPGAs.pdf

网友:
看了一下,上下文有讲,你的截图截少了。这个功能需要用到可重配功能,步骤就是上面的5步,但是第5步的加载使用的bit文件经过特殊处理,去除了ram初始化的部分,这个特殊处理怎么操作得看手册。

网友:
111,插眼学习一下p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