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防倒灌

楼主(2023-12-08):
求助大佬们,当只给芯片接地,然后给pad 扫电压,看电流。。这种情况下一般要如何做才能再power 悬空的时候 做到防倒灌,不让内部其他电压起来。仿真的时候,power 接地 还可以实现防倒灌,,但是power悬空 pad 给dc电压值,就会出现倒灌现象。导通到内部power处

网友:
有一种PAD结构叫opendrain结构,可以起到你说的作用

网友:
有专门的额防倒灌的IO的,基本思路就是叠独立阱的P管,背靠背,独立栅压控制;

网友A:
把衬底做成可切换的不就行了,衬底选VMAX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衬底做成可切换的不就行了,衬底选VMAX供电

bulkswitch 这个在初始有确定电位下,从0 开始上电不会出现问题。这个已经有了

网友:
opendrain结构可以。

网友(2024-01-17):
有两个疑问

网友B:
你的漏电路径是什么呢?

网友(2024-06-05):
啊啊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做到呢……只给逻辑不太行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漏电路径是什么呢?

加个vmax电路,按照楼主条件仿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提问只是引导。
如果power悬空了,pad给电压还被抬起来说明有漏电路径。

beside,楼主电路都没给出来。

网友:
把接power、pad的器件(PMOS)的nwell floating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