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180 BCD工艺nde/pde管

楼主(2023-12-08):
最近在使用Smic 180BCD工艺,发现其高压管有两类,NLD类和NDE/PDE类高压管,其中nde/pde类高压管有些管子可以选择Source and body butted design(3T)或者Source and body non-butted design(4T),看描述是source和bulk是否接一起。想问下前辈们这种高压管内部设置成bulk和source接一起,和直接在电路层面将bulk和source接一起有什么区别嘛?是为了节省面积嘛?管子如下图所示:

然后这是参数选择:

网友:
我感觉在电路上连接比较好,这样子可以方便看B S 的电路,更加直观

网友A:
连一起面积应该会小一点,看DM文档两种管子截面不一样

网友B:
如果在电路设计上,source and body need to connected, then use check "Source and Bulk AA tie Together" it can reduce the resistance between Source and Bod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电路设计上,source and body need to connected, then use check "Source and Bulk AA tie Together ...

好的,谢谢!想请问下这个有参考出处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连一起面积应该会小一点,看DM文档两种管子截面不一样

DM文件中好像没有这个内容吧,只有器件的介绍,请问是在Device characterization summary章节中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M文件中好像没有这个内容吧,只有器件的介绍,请问是在Device characterization summary章节中吗
...

是的,就是3T和4T的区别。刨面图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3T和4T的区别。刨面图都有的

找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想请问下这个有参考出处嘛?

你去SMIC的DM 文件里,找到高压管,回有3T 和4T的cross-section图,可以看到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