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在满载下的某个工艺角出现增益相位都为复数的情况,是为什么?

楼主(2023-12-09):
在FF与FS下,环路直接不正常了,输出电压也偏离目标电压,导致这样的原因是仿真器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环路在此时断掉了,看看这时候你的功率管gate的电压,是否还能维持功率管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