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解释该如何理解

楼主(2023-12-09):
当下图的开关管断开时,Sn=0,开关管的S和D被电阻上拉到vdd,当电阻很小时,可以认为两个Cx中间串联了一个小的电阻,这个小电阻影响了Q值,
Q=1/(w.c.R),当R增大时,Q值继续变小,继续恶化,从而影响整个LCtank的Q值,从而影响起振,但是当R增大到很大时,此时电阻相当于在S和D端断开,从而使的电容不接入谐振回路中,反而不影响起振了,但是这时这个电容电阻的串联电路Q值非常低,Q恶化极其严重,理论上应该会严重影响LC tank的起振,结果却是电容不接入LC TANK,从而不影响起振,这个矛盾的两个解释该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
Sn=1,NMOS 开启,电阻偏置NMOS源漏在0,电容接入电路。
Sn=0,NMOS 关闭,电阻偏置NMOS源漏在1,寄生效应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