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mperature sensor好做吗?

楼主(2023-12-09):
先进工艺下,有成熟方案吗?

网友:
tensor这么大的东西感觉就是有成熟方案参照也不好做吧

网友A:
好做不好做全看精度要求,大多数都要做tr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做不好做全看精度要求,大多数都要做trim。

trimming很麻烦。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免trimming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trimming很麻烦。

可以的,论文上免trim能做到2C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论文上免trim能做到2C左右吧。

精度只能做到2度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度只能做到2度左右?

是的,再往小基本都要tr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再往小基本都要trim

trimming的成本有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trimming的成本有多高?

这就不好说了,跟具体的硬件实现成本和测试成本都有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