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path filter为什么最少都要three-path?

楼主(2023-12-09):
只有two-path,就无法形成bandpass filter吗?

原因是什么?

网友A(2024-10-15):
一个或者两个都可以形成BPF,但高阶可以抑制谐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或者两个都可以形成BPF,但高阶可以抑制谐波

看到论文中的结构是四路转成差分I路,Q路。六路已经可以抑制三次谐波。请问更高阶的8路还有必要吗?目前课题组里面有个项目,但是看起来8路的clock很难生成,周期越分越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论文中的结构是四路转成差分I路,Q路。六路已经可以抑制三次谐波。请问更高阶的8路还有必要吗?目前 ...

8-phase clock今年刚发一篇JSSC,“A 10.8–14.5-GHz Eight-Phase 12.5%-Duty-Cycle Nonoverlapping LO Generator With Automatic Phase-and-Duty-Cycle Calibration”,N-path Filter一般四路就可以了。

网友B(2024-11-25):
引用 网友C:
8-phase clock今年刚发一篇JSSC,“A 10.8–14.5-GHz Eight-Phase 12.5%-Duty-Cycle Nonoverlapping LO G ...

谢谢!最近正在试着学习ADS软件仿真N-path滤波器

网友(2025-11-12):
引用 网友B:
谢谢!最近正在试着学习ADS软件仿真N-path滤波器

请问有哪些仿真资料可以参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