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S仿真注入锁定分频器的问题

楼主(2023-12-10):
ADS仿真怎么实现:固定输入功率,扫描频率范围,得到可以实现二分频的输入频段?比如图a的意思是:固定入0dBm的时候,当输入频率为58~67GHz,可以输出频率为二分频的波形。用HB仿真好像只能扫频率看功率。用Tune仿真又太麻烦且不准确。

网友:
设置HB仿真器里面的频率为输入基波频率的一半,这样应该可以看到二分频的频率项,也就是harmonic index=1的时候,就是二分频,haramonic index=2才是输入的频率(58-67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