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XCELIUMMAIN_18.03.001 license问题

楼主(2023-12-10):
在IC618(已经正常使用)+spectre20 + XCELIUMMAIN_18.03.001 -- 都是坛子里找到的资源

正常使用1patch 过, 而且618的license中已经加入下面feature。

FEATURE Xcelium_Limited_Single_Core
FEATURE XceliumLimitedSingleCoreLegacy
FEATURE Xcelium_Single_Core
FEATURE Xcelium_Single_Core_Legacy
FEATURE Xcelium_Safety
FEATURE Xcelium_Safety_Option
FEATURE Xcelium_Multi_Core
FEATURE Xcelium_For_Partners
FEATURE Xcelium_SC_DMS_Option
FEATURE Xcelium_MC_GLS_SDF_Option
FEATURE Xcelium_MC_LP_Option
FEATURE Xcelium_MC_DFT_Option
FEATURE Integrated_Metrics_Center
FEATURE Xcelium_Incubation_General
FEATURE Xcelium_AMS_Option
FEATURE Xcelium_Safety_Sim

但是 出现了license问题如下。 请问坛子里的各位大侠 有什么好的 方法处理么? 多谢!!!

xmelab: CPU Usage - 0.2s system + 0.1s user = 0.2s total (0.2s, 98.3% cpu)
        Spectre_AMSD_Lk 16.10 -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Spectre_AMS_MMSIM_Lk 16.10 -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Trying to check out license...
        AMS_Connector 16.10 - Failed
        Spectre_AMS_MMSIM_Lk 16.10 -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xmsim: *F,NOLICN: Unable to checkout license for the simulation. 'lic_error 0'.

网友A:
你把无法check的feature加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无法check的feature加上就行

上面两个feature 是加什么呢 ? 我加过 SPECTRE_AMS_OPTION的feature 还是报上面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两个feature 是加什么呢 ? 我加过 SPECTRE_AMS_OPTION的feature 还是报上面的错误。。。
...

你看下lmgrd的log,里面有,另外xrun有个选项可以出一个所有支持的但是没有check过的fe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lmgrd的log,里面有,另外xrun有个选项可以出一个所有支持的但是没有check过的feature
...

多谢,在xrun的log里面看到两个帖子里面 那两个fail,但是这两个feature 只是加名字 不起作用

xmelab: cpu Usage - 0.2s system + 0.1s user = 0.2s total (0.2s, 98.3% cpu)
        Spectre_AMSD_Lk 16.10 -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Spectre_AMS_MMSIM_Lk 16.10 - license checkout fa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