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负载瞬态仿真振荡求助

楼主(2023-12-11):
小白刚开始尝试设计LDO,但最后仿真发现仿真负载瞬态响应时负载从重载切换至轻载时会振荡,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佬遇到过,还希望给小弟一点建议

楼主:
仿真还发现左半平面还有一对共轭极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共轭极点导致的振荡

楼主:
这是零极点仿真结果

楼主:
怎么手机上传图片画质就变了

楼主:
重新上传一下图片试试

网友A:
环路的裕度不够,补偿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的裕度不够,补偿没做好

您好,我看了一下轻载时相位裕度八十多度,这个裕度应该够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了一下轻载时相位裕度八十多度,这个裕度应该够了吧

有图吗 看一下你的stb仿真图吧 语言描述很多问题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 看一下你的stb仿真图吧 语言描述很多问题看不到的

轻载时stb仿真

楼主:
引用 楼主:
轻载时stb仿真

手机拍照上传咋这么模糊,哎,公司又不能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 看一下你的stb仿真图吧 语言描述很多问题看不到的

大佬,不知道我手机拍照上传你看不看得到,这是轻载时的stb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拍照上传咋这么模糊,哎,公司又不能截屏

这个图真的看不太清楚,但是看你的波形,你应该存在共轭极点,因为上面电路也看不清,不太清楚是你米勒补偿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IBias等也会出现),建议先把补偿做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真的看不太清楚,但是看你的波形,你应该存在共轭极点,因为上面电路也看不清,不太清楚是你米勒补 ...

请问大佬共轭极点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呢?它会引起振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真的看不太清楚,但是看你的波形,你应该存在共轭极点,因为上面电路也看不清,不太清楚是你米勒补 ...

我是参考这个电路来设计的,跟这个结构一样,

网友B:
看图上你也没有强拉的uvlo或者ocp,不是大信号震荡,那就是小信号没补偿好,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都要满足要求才行,你这一对共轭极点很可能增益裕度就不满足要求了,而且你tt下就这样的话,concer下指不定差成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上你也没有强拉的uvlo或者ocp,不是大信号震荡,那就是小信号没补偿好,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都要满足要 ...

好的,多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共轭极点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呢?它会引起振荡嘛?

你可以参考SANSEN第五章以及
【新提醒】二级运放米勒补偿的详细拆解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这个大佬的分析

sansen第五章我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SANSEN第五章以及 【新提醒】二级运放米勒补偿的详细拆解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 ...

网友C:
cy学习一下,环路有多个反馈回路时即使稳定也可能瞬态时有短暂衰减的振荡,miller补偿就引入的另一条反馈路径,但是lz这里的原因不在这个,看着不像。好奇如果输出点挂小电容还会有明显振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y学习一下,环路有多个反馈回路时即使稳定也可能瞬态时有短暂衰减的振荡,miller补偿就引入的另一条反馈路 ...

输出是挂了一个100uf电容的

网友(2025-07-08):
引用 网友A:
环路的裕度不够,补偿没做好

不合理啊,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如果环路稳定性不好,为什么负载轻载到重载没问题呢;重载到轻载有这个问题

网友D:
楼主后来咋解决的,我仿出来也有这个情况,但是stb仿不出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后来咋解决的,我仿出来也有这个情况,但是stb仿不出来问题。

同问同问,请问你有头绪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