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无法升到指定电压

楼主(2023-12-11):
电荷泵电路

电荷泵电路
求助各位大佬!如图,一个简单的电荷泵电路,我给的输入电压Va和Vb均为2.6V,期望输出电压应是2.6+2.6=5.2V。如果负载只接1uF电容的话能够达到,但现在需要在1uF负载电容旁并联一个2MΩ的大电阻,输出电压就始终无法达到5.2V了,请问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我给的充电电容CP是50pF。

网友A:
负载电容有点大,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充到位,你仿真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容有点大,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充到位,你仿真了多长时间?

你好!我设置的瞬态仿真时间是8s,最后输出电压斜率基本为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设置的瞬态仿真时间是8s,最后输出电压斜率基本为0了

这个结构是全部吗?看上去好像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