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芯片OS失效分析

楼主(2023-12-11):
请教各位前辈,最近碰到一个GPIO对地OPEN的问题,封装厂提供的IV曲线是加压测流的方式测试的,请问下大家加压测流的方式如何通过IV曲线判断是OPEN/Short的情况

ps.之前看到的相关资料都是通过加流测压的方式来判断,拿到加压测流的IV曲线有点看不太明白了,网上也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希望大家能够指点,谢谢

楼主:
补充图片如下

网友A:
一般是在-3V---3V之间,给不同的电压,测量不良的电流,形成I-V曲线,直观一点就是良品和不良品做一个曲线对比,你会发现良品的I-V曲线和不良品区别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在-3V---3V之间,给不同的电压,测量不良的电流,形成I-V曲线,直观一点就是良品和不良品做一个曲线 ...

明白了,这就去要一份良品的曲线对比下看看,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