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 trans如何让工具自己修?

楼主(2023-12-11):
innovus在绕线完有很多trans vio,已经做过多轮opt了,就是修不下来,而且有很多clk的违例。报告如下

report

report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佬们:

1.设计是bist加flash,不care面积,density只有5%左右,但是绕线资源不多,M3 M4做power stripe,opt中打开了fix fanout,cts中用的是X4 X6 X8 X10的buffer,想问下为什么工具自己就是修不下来,是约束太紧了?还是有什么针对drv优化的option我没给上?

2.为什么会有这么多clk pin的slack,该从哪个方面去debug?
3. 如何看有trans vio的整条path? report-constraint的报告上的只有cell pin,然后通过report timing -through cell_pin出来的报告发现path上的这个pin并没有trans vio,可能是因为report timing出来的只是经过这个pin 且timing最差的一条path,而不是经过这个pin且trans最差的一条path。所以什么命令能让我报出能够查看上下级有trans vio的整条path?

网友:
1.应该是CTS 没有做好,建议重新做一下clock tree 2.可以打开GUI看一下这种VIO pin 的fanout

网友:
transition 的违例一般是受输出单元的驱动能力、输入单元的负载电容以及互连线长度3种情况导致的,修的时候一般是先将报违例的cell pin的前一级对应输出的cell找出,如果驱动小就换大一点驱动,如果net 长就在net 中间插buffer打断,如果fanout 数量多就解fanout,像你这个大量的时钟上max_transition 违例,长tree 的cell 设置可能有问题,比如 cell,cts  net最大长度,以及fanout 等

网友:
clock path有transition问题,postRoute只能用ccopt_pro修,而且你要确保所有ccopt设定正确
或者就是在长tree的时候多卡一些transition

如果cts之后一直用saveDesign,restoreDesign做的话,optDesign -postRoute会自己帮你修clock dr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