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前辈一个疑问

楼主(2023-12-11):
小弟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开关电容,算负的阶跃响应出来的输出的拉氏变换是这样的(时域从0开始变化),我反推回去X点的拉氏变化,貌似X点的时域会有一个初值的跳变,这样的话,相当于CH电容两端电压发生跳变,是不是意味着电路里有冲激电流产生,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A:
Vout也应该跳变,保持电容电压没有跳变

网友B:
没必要推Vx的时域,因为知道Vout的表达式了,除以增益就是Vx点表达式,差分会收敛回共模,单端收敛回GND,收敛速度取决于fGBW,精度取决开环增益。但这种推导也很简化,实际增益也会随摆幅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推Vx的时域,因为知道Vout的表达式了,除以增益就是Vx点表达式,差分会收敛回共模,单端收敛回GND, ...

是这样的,但是我想看看电容电压会不会突变,按这样推导回去,好像X点会突变,从而CH两端电压发生突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但是我想看看电容电压会不会突变,按这样推导回去,好像X点会突变,从而CH两端电压发生突变
...

其实对电路设计帮助不大,突变可能是你推的时候有初值没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对电路设计帮助不大,突变可能是你推的时候有初值没考虑

按他这样推导应该是考虑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也应该跳变,保持电容电压没有跳变

推导出来Vout没跳变,从0连续变化的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