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LDO功率管栅极接反向的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3-12-11):
最近项目里有个高压120V,LDO的PMOS功率管栅极接了5个二极管串联反接到电源,本来以为这是齐纳二极管,保护VGS不会太大,但我的VGS也只能耐5V的电压,应该不会用5个二极管串联去保护,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

网友A:
你说的二极管是pde的的mos diode接法吧,就是为了让电源到栅极的压差小于5V吧

网友:
我的印象里就是保护栅极电压的,如果是其他用途还希望大佬们指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二极管是pde的的mos diode接法吧,就是为了让电源到栅极的压差小于5V吧 ...

不是mos 二极管接法,就是直接用的三个二极管串联,如果是一个二极管的话我可以确定他是齐纳二极管作用,钳位VGS栅压不大于击穿电压,主要是三个不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mos 二极管接法,就是直接用的三个二极管串联,如果是一个二极管的话我可以确定他是齐纳二极管作用, ...

为了让VS-VG钳位住,不让管子完全打开?

网友(2024-03-29):
看看具体电路图呢

网友:
从S到G的5个二极管?应该是保护Vgs不太大吧

网友B:
楼主后面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10-24):
有没有可能是SCR的连接?

楼主:
不好意思好久没看eetop了后面我查了资料,应该是正向串联的接法,防止浪涌电压太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好久没看eetop了后面我查了资料,应该是正向串联的接法,防止浪涌电压太大,
 ...

应该是这个图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后面的问题解决了吗

后面认为是正向连接的,用来防止浪涌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认为是正向连接的,用来防止浪涌电压的

有道理

网友(2024-12-18):
no .  5 diode  = 4.2v clamp .
BCD 有些zener 是  6~7v,
7v 电压太高.. 有风险

功能类似zener diode ,  且 zener 会多一层 mas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