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破解完成后却进不去

楼主(2023-12-11):
一直卡在开始的地方,也没有软件页面出来

网友A:
我不确定啊,你试试把根目录下tmp,就是/tmp这个目录改成所有人都可读可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确定啊,你试试把根目录下tmp,就是/tmp这个目录改成所有人都可读可写试试。 ...

昨天把innovus20升级到22了,问题暂时是解决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现在想去看一下tmp的权限,好像是没改过,之前打开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