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的set_case_analysis设置

楼主(2023-12-11):
请教下大家:电路中有多处这个MUX, 综合的时候需要指定 A-->Z 来进行分析, B端属于测试模式的信号。所以需要指定选择信号S为0, 一种方式是set_case_analysis 0 S , 这种方式要一一指定。所以想到第二种方法set_case_analysis 0 FF.RSTN, 这样可以的话就只需设置一条,认为工具也可以推断出S=0, 所以想请教下大家这第二种方法可行的吧?

网友A:
第二种也是可行的,可是为什么要多次一举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也是可行的,可是为什么要多次一举尼

谢谢您的回复。第二种set case analysis 0 到Jtag reset端,Jtag reset是common net,就可以使得所有MUX的S端case analysis 在0. 这样的话就不用像第一种分别set case analysis 到每个MUX的S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第二种set case analysis 0 到Jtag reset端,Jtag reset是common net,就可以使得所有MUX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