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SAR ADC冗余设计

楼主(2023-12-11):
各位前辈,小弟在研究单端SAR ADC的冗余技术,对于liu 文章上的二进制冗余的架构疑惑不解,想请问各位前辈,有做过单端二进制冗余架构的吗,对于文章里的这个compensative level shift这个我感觉很难理解,感觉单端架构实现不了这个操作呀,是不是要全差分配合配合单调开关切换才行

网友A:
假设传统8 4 2 1 1二进制电容阵列和带一位冗余的8 4 4 2 1 1电容阵列,你可以推一下他们每次开关的电荷共享方程,对于某一个特定的输入,就会得到4 bit code和5 bits code,其实乘以每一位的权重都可以得到一样的十进制数;问题在于5 bit 冗余code需要转换为4 bit code 才能转换为输出;CC liu说的那个compensative level shift,你可以理解成要把8 4 4 2 1这个range=20压缩成8 4 2 1 1 range=16,缩放之后得到的码字肯定会有点“失真/对不上”,需要把位数提上去就可以忽略了;具体你也可以搜一搜硕士论文看看,带"冗余SAR ADC"字眼都很多,他们都是根据CC LIU这篇文章来写的。

网友B:
单端结构一样做的啊,本质是为了舒缓 dac settling error想出来的这个办法,单端一样的方法,最后用digital 办法复原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结构一样做的啊,本质是为了舒缓 dac settling error想出来的这个办法,单端一样的方法,最后用digital ...

请问compensative level shift这个怎么理解,按照DAC电压来看,这地方应该上升2,而不是上升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结构一样做的啊,本质是为了舒缓 dac settling error想出来的这个办法,单端一样的方法,最后用digital ...

我知道用DEC还原,可按照论文中的结果还原最后得到的电压和输入是有出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传统8 4 2 1 1二进制电容阵列和带一位冗余的8 4 4 2 1 1电容阵列,你可以推一下他们每次开关的电荷共享 ...

好的,感谢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用DEC还原,可按照论文中的结果还原最后得到的电压和输入是有出入的
...

楼上回复的答案很好,你把redundancy这种办法理解成一种编码方式就行,内部你采用了一种不完全是binary weighted的编码方式来去缓解DAC settling error的影响,输出的时候转换为你想要的binary码。

网友(2025-03-24):
大哥你的论文在哪找的方便分享一下嘛,跪求

网友(2025-05-15):
这种本质是多code对同一输入,前面的settle error丢给后级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