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

楼主(2023-12-11):
读sdc的时候,定义在IP内部的pin需要给它定义到外部吗,怎么处理内部的pin呢

网友:
ip内部的pin 不需要定义在外面,在lib 里面属于internal pin,一般来说都是IP内部时钟定义点或者分频时钟定义点。在外部除了需要定义iP 内部的时钟外(时钟点需要定义在ip 内internal pin 上),其他的所有internal pin 都会自动连上的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不需要,ip的sdc中定义的内部的pin,在ip的lib内部有相应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