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仿真杂波明显

楼主(2023-12-11):
本人做Σ—delta DAC 输入18bit数字码流输出4bit数字码流 模型如下所示:

输入信号截位成18bit 输出信号截位成4bit
得到的功率谱密度图如下所示:
没有截位的功率谱密度如图所示:
想知道这个杂波产生原因?如何去消除???

楼主:
顶贴!求助各位前辈

网友A:
直接在output那里接一个spectrum analyser出来什么样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output那里接一个spectrum analyser出来什么样子呢?

楼主:
图2里面的第三个波形图是这样的吗???不太理解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output那里接一个spectrum analyser出来什么样子呢?

然后我发现在输入18bit码流那就已经出现了杂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我发现在输入18bit码流那就已经出现了杂波,

spectrum analyser 可以显示SNDR这些,你调出来看看,我怀疑是数据导出时候你在matlab里画的程序有什么问题,先试试,直接在simulink里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我发现在输入18bit码流那就已经出现了杂波,

不要用scope看,你在function里找一个叫spectrum analyser的,直接在simulink里看你的performance metrics

楼主:
波形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scope看,你在function里找一个叫spectrum analyser的,直接在simulink里看你的performance metric ...

,波形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形如下::

怎么这么奇怪,你在spectrum analyser工具里面还是哪里把FFT数据设置一下,显示出来,这个需要设置的

网友:
Good chance for engineering self-debugg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么奇怪,你在spectrum analyser工具里面还是哪里把FFT数据设置一下,显示出来,这个需要设置的
...

网友A:
spectrum analyser设置还是有点小问题,但是现在看baseband附近似乎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trum analyser设置还是有点小问题,但是现在看baseband附近似乎正常了?

按照这样,其实进行截位出现杂波是没必要去消除的吧,因为输出能够正常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