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usion compiler migration assistant

楼主(2023-12-11):
请问有谁知道migration assistant是啥,了解到的信息是可以将DC脚本转换成fusion的脚本,但fusion目录下找不到这个可执行文件,只有文档

网友A:
现在只有先进工具使用fusion compiler这个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只有先进工具使用fusion compiler这个工具吗

不知道啊,听说这玩意儿ppa一般,但是速度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听说这玩意儿ppa一般,但是速度快

听说是把DC和PR合一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是把DC和PR合一块了?

功能上是的,但综合引擎好像是重做的,所以dc命令不兼容,要用这个migration assis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