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压输出

楼主(2023-12-11):
基准电压输出选在哪端,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希望前辈能给一些指导

网友A:
放在左边Vol,这边是正反馈,外面要加滤波电容不影响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左边Vol,这边是正反馈,外面要加滤波电容不影响稳定性

前辈,我看到的基本上是放在右边的,也就是Vor端,也就是说两端都可以作为输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看到的基本上是放在右边的,也就是Vor端,也就是说两端都可以作为输出吗
...

两边电压都是一样的,要考虑稳定性,因为BG输出都会接电容,你考虑一下两边分别接个电容对稳定性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