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仿真的时候,这个问题咋解决啊?

楼主(2023-12-12):
ERROR (CMI-2207): V11: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fund' 50 MHz does not divide evenly into the stimulus frequency 'period' 150.015 MHz. To fix the problem, adjust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so that an integer multiple of 'fund' equals 'period'.

网友:
这是sim 啥参数?

网友:
pss或者hb吧,说是激励源和基波的倍数关系不正确

网友:
如果是pss仿真,fundamental frequency 修改一下,或者beatFre选择auto calculate试试。

网友A:
pss仿真只能基于单一频点以及其谐波仿真,并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仿真只能基于单一频点以及其谐波仿真,并收敛

谢谢,如果要用多个不相关的频点,怎么办呢?

网友:
找出他们的最大公约数,以公约数为基频跑pss就可以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