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人有OLED 类TDDI 论文吗?

楼主(2023-12-12):
有人有OLED  or microled  类TDDI论文吗?
TFT LCD  TDDI一般用 电容 sense , OLED 如给电会导通  那如何做 in cell TDDI  ? 有人说是 OLED 驱动scan 用藕和电容 (人手触摸) sense 旁边信道信号?
Thank you .

网友A:
OLED TDDI 也是电容检测啊  互容跟自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ED TDDI 也是电容检测啊  互容跟自容。

我的疑问是电容sense , stnlcd in-cell , 是充电后在放电用chargetransfer得知电容, oled 给电会发光导通阿.

我只看到PMOLED 驱动, amoled 不太确定

网友(2024-07-17):
oled 不是只能做ON CELL吗,因为不能和显示共用VCOM层?

网友:
没看到目前哪个公司开始做OLED的TDDI,OLED目前结构不适合做TDDI哦,1是显示噪声太大,对TOUCH SNR影响太大,二是TOUCH对显示干扰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