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自动load某个特定的bindkey文件?

楼主(2023-12-12):
我个人主目录下方的.cdsinit文件自动加载bindkey
由于项目启动路径下方有一个.cdsinit文件,
我和其他同事用的bindkey并不统一,
所以这个项目下方的.cdsinit文件中没有load bindkey,
这样每次启动项目的时候都需要手动加载一次bindkey,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自动load完项目的.cdsinit以后再load我个人主目录下的.cdsinit呢?

网友A:
6.18版本的virtuoso在启动目录会有自带一个.cdsinit  而且会优先用这个 如果没有才会去根目录下找  可以把项目目录下的.cdsinit删掉或者备份成其他名字

网友B:
你这么说就马上有个思路,在项目的cdsinit里加上load  home下的cdsin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说就马上有个思路,在项目的cdsinit里加上load  home下的cdsinit

怎么对每个用户进行区分呢?因为每个人用的bindkey可能都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8版本的virtuoso在启动目录会有自带一个.cdsinit  而且会优先用这个 如果没有才会去根目录下找  可以把 ...

不能删项目下面的.cdsinit文件呢,因为每个项目工艺不同,配置的东西就不一样,如果都写在个人的.cdsinit下会很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对每个用户进行区分呢?因为每个人用的bindkey可能都不一样呢?

你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启动目录吗  还是你们用了sos之类的版本管理工具?

网友C:
可以试下在你的项目.cdsinit下添加  load   "/home/$USER/文件"    不知道管不管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启动目录吗  还是你们用了sos之类的版本管理工具?

...

同一个项目都是在同一个路径下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下在你的项目.cdsinit下添加  load   "/home/$USER/文件"    不知道管不管用,哈哈 ...

这个怎么写呢?比如我的bindkey就在个人的主目录下
load("/home/$USER/bindkey.il")?这样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写呢?比如我的bindkey就在个人的主目录下
load("/home/$USER/bindkey.il")?这样写吗?
...

嗯,就这样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就这样写

这个方法不行

网友:
会优先用启动目录里面的,启动目录里面没有才回去找根目录里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