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etal走线方向与tf文件里定义不同有啥影响

楼主(2023-12-12):
techfile文件里往往有这么一项定义:routing direction。

里面有写M1 "horizontal
             M2 "vertical“等
那我走线不按照这个走会有啥影响,比如按上面定义,我就M2走水平的线,想不出有啥影响。
这里说的走线都是指长走线,不是说小拐角那种。

问题汇总:1,tf里定义的走线方向是怎么来的。
                2,实际金属走线和tf定义不一样有啥影响。

大家各抒己见,公认好评转300信源哈。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工艺有什么IP或者特殊器件有方向要求啊?
一般工艺metal走线没有方向的要求,按照需求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工艺有什么IP或者特殊器件有方向要求啊?
一般工艺metal走线没有方向的要求,按照需求走就可以; ...

无IP和特殊器件,只是阅读tf文件发现的。

我也是觉得按需求走线就行。

网友:
只是建议而已,具体还是根据设计需要和工艺要求,但是好处是有的,从对器件的影响来说M3走水平大部分设计已经可以走在器件上了,但是M2水平走线也可以,但是离器件更近,寄生影响相对来说M3横走更合适,135横走246竖走,上下层金属之间的寄生也会更小。。当然对于一些金属层次很少的电源芯片,金属2横走很常见,走通已经很难了。。另外就是一些先进工艺的同一层金属的横竖走线的最小宽度不一致,这个也是工艺的限制,只是对这个问题一些想法

网友B:
借楼问问,因为mos管自带的金属层就是M1,所以我自己画图的习惯是竖着走奇数金属层、横着走偶数金属层,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2024-01-15):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问,因为mos管自带的金属层就是M1,所以我自己画图的习惯是竖着走奇数金属层、横着走偶数金属层,这 ...

没影响,就是你画到顶层拼模块的时候可能会和别人的模块打架,别人都是衡奇竖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