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增加power stripe 个别地方变歪

楼主(2023-12-12):
如图,使用addstripe之后,发现在cutbox 顶部的stripe 尾端会歪掉,请问下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有点奇怪,先看原因。 这里竖着的是M4? 把VIA45 及以下都打开,确认一下这里是不是因为有blockage, 或者是为了规避sapce drc。 排除drc可以手动忽略drc 画一条看drc报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