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中频谱分析的问题

楼主(2023-12-12):
左图是使用hanning窗作FFT,右图是矩形窗作FFT;

然后矩形窗的结果更接近实测结;

两者的THD差异不大,也可作为参考,但是SINAD相差较大,窗口也有提示这个SINAD也有可能人为偏高,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采样点数过少不?

网友:
说明有频谱泄露吧,hanning能压旁瓣所以好一点,你实测也用hanning看呢

网友A:
如果仿真没有频谱泄漏的话,还是矩形窗更可靠。你可以对比两图所列的signal power和noise floor两项,hanning窗分别衰减了约0.79dB和4dB,对噪底的衰减更大。比较奇怪的是左图FFT结果SINAD还能比SNR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仿真没有频谱泄漏的话,还是矩形窗更可靠。你可以对比两图所列的signal power和noise floor两项,hanni ...

这个我试了下,hanning窗默认设置signal bin是1,我想应该改成3,然后signal power就变差了,也会出现底下的那一行红字;如果是默认值的话signal power和矩形窗是相接近的,奇怪的是signal bin为啥会是1;

用UPV实测芯片分别用了矩形窗与hanning窗,差异还是很明显,矩形窗会差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了下,hanning窗默认设置signal bin是1,我想应该改成3,然后signal power就变差了,也会出现底 ...

楼主:
多谢,不过从hanning窗的定义上来看,不应该是3个bin对应signal的power嘛?

网友B:
仿真用了相干采样就不要加窗了,如果加窗差距巨大肯定有问题;实测肯定要加窗吧,不然怎么解决频谱泄露,实测怎么实现严格的相干采样?总会差一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用了相干采样就不要加窗了,如果加窗差距巨大肯定有问题;实测肯定要加窗吧,不然怎么解决频谱泄露,实 ...

都是要加窗的,不然带外噪声会卷积进带内会导致结果变差,尤其是SDM这种输出频谱,带内带外噪声差异大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不过从hanning窗的定义上来看,不应该是3个bin对应signal的power嘛?

signal bin=1 代表的是信号bin左右两边各再计算一个bin进来,你再看看楼上老哥发的那个说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gnal bin=1 代表的是信号bin左右两边各再计算一个bin进来,你再看看楼上老哥发的那个说明吧
...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