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skill大佬帮忙看下这个脚本代码问题在哪里

楼主(2023-12-12):
hiSetBindKey("Layout" "<Key>F6" "Delete_AP()")
procedure(Delete_AP()
let((shapes Point cv a pin)
cv=geGetEditCellView()
a=geGetSelSet()
pin=car(setof(x a x~>lpp==list("AP" "pin")))
point=pin~>xy
shapes=dbShapeQuery(cv list("AP" "drawing") point)
foreach(shape shapes
dbDeleteObject(shape)
)))

脚本想实现的功能就是选中单个AP pin,然后删除pin上对应的AP层,运行报error: length:argument must be a list or an array -38.07
刚学习skill不久,有点找不到问题了,请大佬们帮忙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dbShapeQuery(deGetCellView() list("AP" "drawing") car(pin~>bBox))   还有就是单个删除,不用forea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ShapeQuery(deGetCellView() list("AP" "drawing") car(pin~>bBox))   还有就是单个删除,不用foreach ...

还是报同样的错,好像是坐标表达方式应该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报同样的错,好像是坐标表达方式应该有问题

没错啊,你试试这个

procedure(de_ap()
        let((shape)
        shape = dbShapeQuery(deGetCellView() list("AP" "drawing") css()~>bBox)
        dbDeleteObject(car(shape))
        );let
);proced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啊,你试试这个

哥,还有个问题就是  我想查找某坐标上的AP drawing层,但是AP不在当前层,在cell底层,用什么函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还有个问题就是  我想查找某坐标上的AP drawing层,但是AP不在当前层,在cell底层,用什么函数呢
...

才发现昨天写错了,刚刚更新了,delete里面需要加一个car,在 cell 里面也可以 delete 掉啊,你就是需要改一下delete,改成
dbDeleteObject(cadar(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