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先进工艺AR层

楼主(2023-12-12):
AR:fin cutl layer SDB
在原版图时候没用到这一层,但是填充dummy时,这层填充了dummy(ARDUM),然后导致密度高于要求的10%。可以直接删去这一层么。

网友A:
不确定你是哪个工艺,这个是cut fin的层次。出现在core管区,IO管的区或者覆盖了IO管识别的层次,也不会自动添加这个dummy,但是IO区之间的这些没有覆盖的区域也会加上,前段工艺的这些dummy是组合出现的,删掉不建议,超了的情况可能是你有大面积的空白区域,填decap,或者补上衬底。很奇快的是这个密度除非是大面积,不然很难超的,是在是必须空着,那就覆盖IO的识别层,也能规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你是哪个工艺,这个是cut fin的层次。出现在core管区,IO管的区或者覆盖了IO管识别的层次,也不会自 ...

感谢回复。我做的是TESTKEY结构,不是常规电路所以留白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