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样在symbol里实时显示参数?

楼主(2023-12-12):
小弟最近在看cadence的PLL verification中的例子,发现里面用的svcvs可以实时显示参数,更改内部的值,symbol上的显示也会变,感觉比较实用,请问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头一次见能显示传递函数的功能

网友A:
先在原理里面将变量设置为pPar("X"),然后在symbol上添加cdsParam(1),cdsParam(2),cdsParam(3),然后修改CDF(CIW里面Tool——>CDF——>Edit)里面的interpreted labels——>parameters(cdsParam)——>Use cdsParam to display——>Instance/CDF Parameters——>添加X,点击ok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原理里面将变量设置为pPar("X"),然后在symbol上添加cdsParam(1),cdsParam(2),cdsParam(3),然后修改 ...

这个好像只能添加显示变量,不能像图中那种直接显示传递函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只能添加显示变量,不能像图中那种直接显示传递函数吧?

传递函数肯定是你自己推导的啊,你可以将传函写到显示的cdsParam里面,将变量换成你原理里面设置的C,R等等就行了,就是个显示而已

网友(2024-08-20):
引用 网友A:
先在原理里面将变量设置为pPar("X"),然后在symbol上添加cdsParam(1),cdsParam(2),cdsParam(3),然后修改 ...

网友B(2025-05-14):
可以請問你,這個block是在哪個lib中嗎
想參考一下,他如何在symbol中,如何這樣顯示出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請問你,這個block是在哪個lib中嗎
想參考一下,他如何在symbol中,如何這樣顯示出來
謝謝

pll verification workshop,论坛里面很多人发了

网友C(2025-09-30):
请问楼主实现了么,怎么操作的。我现在只能显示a0=x, a1=x, b0=x, b1=x, gain=x, order=x这些,不能像pll verification那样显示一个式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实现了么,怎么操作的。我现在只能显示a0=x, a1=x, b0=x, b1=x, gain=x, order=x这些,不能像pll v ...

没有呢,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