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IO pad 的一点疑惑

楼主(2023-12-12):
IO pad包含IO cell和bounding pad,在摆放时,先把IO cell 和singnal pad摆放好,确定好bounding 数量以及位置,就把bounding pad  addInst 在需要bounding 的IO cell位置上,相当于在IO cell 上盖一个bounding pad,但是这样不就是和IO cell overlap 的吗?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gpio和pad之间的关系。
io cell是带逻辑功能的,而bounding pad就是一个金属块,只有顶层金属,没有下边的逻辑单元,所以俩个重叠放置没有问题。

网友B:
有两种情况,有的bonding pad 可以放在IO cell上面,有的是直接对接在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情况,有的bonding pad 可以放在IO cell上面,有的是直接对接在外面。

可以看看,IO cell 与bonding PAD 版图里面的金属层是否有重叠,若重叠的话,会影响IO cell的电路功能,则需要选择接在外面的bonding pad。若不会重叠,直接放在对应IO CELL位置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gpio和pad之间的关系。
io cell是带逻辑功能的,而bounding pad就是一个金属块,只有顶层金属 ...

嗯,这样呀,那我懂了,我看gds pad 是高层开窗,在M5时与IO cell 金属层相连

pad gds

pad gds

io cell gds

io cell 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