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常规工艺流片价格

楼主(2023-12-12):
请教下有经验的大佬,国内,0.11um和55nm常规工艺,30层版,MPW和fullmask大概是在什么价位?

网友A:
110nm, shuttle 1万美金,fullmask 8万美金。     55nm,  shuttle 4.5万美金,fullmask 20万美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条线的  什么工艺的

常规工艺3.3V,1.2V器件就行,工艺不定,成本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nm, shuttle 1万美金,fullmask 8万美金。     55nm,  shuttle 4.5万美金,fullmask 20万美金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nm, shuttle 1万美金,fullmask 8万美金。     55nm,  shuttle 4.5万美金,fullmask 20万美金  ...

你好,这个根据我wafer和mask数量怎么换算呢

网友(2024-10-23):
引用 网友A:
110nm, shuttle 1万美金,fullmask 8万美金。     55nm,  shuttle 4.5万美金,fullmask 20万美金  ...

t家还是s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