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想问个关于工艺的简单的问题

楼主(2023-12-12):
一个简单的问题作为引子:我突然在思考,在工艺中N+区域和P+区域的参杂浓度一定是一致的吗?工艺文件中又没提到(说明)两者的掺杂浓度

       对于我们这些不太懂代工厂工艺的人,如果想知道一个代工厂制作出这些工艺层次的作用,以及这个层次做出了的位置和浓度,我该如何去了解呢?
因为我拿到了PDK里面的工艺文件,但是我并不清楚工艺层次的位置和浓度啊?
      如上图所示,我在工艺文件中只能找到这些工艺层次的名字和简单的介绍,我怎么知道这些工艺层次的掺杂浓度,以及这些工艺层次做在什么样的深度呢?比如说DHVNW和DNWELL,这个两个层次,哪一个掺杂浓度高一些呢,哪一个层次的深度更加深一些呢?
      有没有大佬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在PDK里面查找这些信息啊?或者说推荐一些可以了解这些东西的信息源(比如说书本或者别的什么),我不知道的这些,可能对于了解硅工艺的大佬可能只是常识,还望大佬指教。

网友A:
举个0.18示例吧: NP/PP 基本深度在0.2um以内,浓度1e19~1e21; NW/PW 峰值浓度1e16~17,峰值深度0.6~0.7um,最大深度1.3~1.5um,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如果想知道自己做的项目是什么个情况,可以让FAB给示意图。如果想自己找,可以尝试看下工艺仿真文献或专利,对深度和浓度是有描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举个0.18示例吧: NP/PP 基本深度在0.2um以内,浓度1e19~1e21; NW/PW 峰值浓度1e16~17,峰值深度0.6~0.7um, ...

这个浓度是什么单位呀,能打这么重吗?

本征硅也就到1e22的密度吧

网友:
PDK里没有这些东西,这是工艺recipe,是工艺厂的机密,基本不要想从外面拿到。
而且对于设计人员来讲,这个无关紧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浓度是什么单位呀,能打这么重吗?

本征硅也就到1e22的密度吧

这是从器件仿真角度给出的数据。工厂离子注入recipe对于重掺杂写的dosage最高基本也就1e15这个水平,而仿真软件用这些工艺条件进行仿真,NP/PP浓度确实是在1e19以上。再说一个,一般衬底8~12 ohm,相关资料给的掺杂水平是1e15,可供参考。如果是实测数据,晶圆厂未必一定有,这得做SRP或者SIMS才能得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器件仿真角度给出的数据。工厂离子注入recipe对于重掺杂写的dosage最高基本也就1e15这个水平,而仿 ...

大佬是做TCAD的?仿真结果倒是真没接触过,不过FAB做SIMS也是常有的事

网友(2024-02-22):
半导体行业博大精深,能搞懂自己的部分就不容易了,贪多嚼不烂;如果想了解,就需要看网上能找到的工艺flow,看看有没有相近的做参考;如果是特殊的工艺,基本上你不能看到这些条件的;都是保密的;

网友(2024-04-02):
其实 这些都不是什么秘密。但是,Fab 为了保护自己所谓的 饭碗。 他们就不说 位置和浓度。 其实,都有关系的。对应器件的特性表,Fab 都有。都是前人从仿真,实验 得到了结论,打多少浓度,receipe 对应关系都有。 设计就别问那么深了,都是一串疑问。其实 站在高处,这些都不是问题。

楼主(2024-07-30):
引用 网友A:
举个0.18示例吧: NP/PP 基本深度在0.2um以内,浓度1e19~1e21; NW/PW 峰值浓度1e16~17,峰值深度0.6~0.7um,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