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做数字后端,vdd、vss分别为0v、1.8v,当在cadence中仿真出现1.4v,请问正常吗?

楼主(2023-12-12):
新人刚接触后端,版图lvs,drc,后仿都过了,学长直接用数字版图提取了网表和模拟部分一起跑,有些地方电压变成1.4v,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数模混仿后VDD变成1.4V?这个VDD是从LDO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模混仿后VDD变成1.4V?这个VDD是从LDO出来的吗

不是vdd,是数字版图里的一些信号,已经解决了,这些信号本来就是1.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