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调用器件出现管子只有一端有接触孔的问题。

楼主(2023-12-12):
直接在原理图里面Lauch Layout XL,在版图里面调用器件,发现所有的管子在没有合并的情况下,只有源端有接触孔和金属。在将两个管子合并的时候,接触孔会出现,拉开后又消失了。在里面直接调用管子,也是只有一端有接触孔。在同一个库里面打开别的原理图,生成版图就没有这个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导致这种现象的。

网友:
这个开了么

楼主:
开的,我当时看了。

网友A:
器件右击菜单选contact--on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右击菜单选contact--on试试;

好的,我明天看一下,下班准备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右击菜单选contact--on试试;

右键器件没有找到对应选项,在Properties里面也没有看到。Abut Server是开启的。重新复制原理图到别的Library再用Layout XL也会出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B:
PCELL对D端的计算出现问题?可能是原理图的W L参数过小或者过大??

网友C:
尝试打开这个选项:Options--layout--Generation--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网友D:
解决了吗?我现在用的这个PDK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只能重启解决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没找到解决办法,每次都是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打开这个选项:Options--layout--Generation--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试过了,这个是保留合并时候的接触孔,我合并时候接触孔会出现,拉开反而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我现在用的这个PDK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只能重启解决

没解决。上午我新画别的电路图导入版图会出现pcell eval failed,重启virtuoso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之前的那个电路,只有一端有接触孔的问题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ELL对D端的计算出现问题?可能是原理图的W L参数过小或者过大??

参数都是正常的,没有太大太小,跟别的电路图的参数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没找到解决办法,每次都是重启

重启也解决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启也解决不了

试试将版图库重新attach工艺库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这个是保留合并时候的接触孔,我合并时候接触孔会出现,拉开反而没有了。
...

把整个abut devices 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整个abut devices 关掉

您说的是abut server吧?我abut server开启或者关闭都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将版图库重新attach工艺库

重新attach了,CIW也显示成功,但是没有效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abut server吧?我abut server开启或者关闭都没有用。

不是,abut sreve是shifte里的,我说的那个是option connectivity genaration里abut 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abut sreve是shifte里的,我说的那个是option connectivity genaration里abut device
...

关闭了,依旧跟之前一样。关闭保留接触孔后,合并也没有接触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键器件没有找到对应选项,在Properties里面也没有看到。Abut Server是开启的。重新复制原理图到别的Lib ...

在layoutXL状态下才菜单栏能显示这个选项,
选中器件,然后右击,出现菜单栏里面有这个选项;
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ayoutXL状态下才菜单栏能显示这个选项,
选中器件,然后右击,出现菜单栏里面有这个选项;
如下图所示 ...

Layout XL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