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OCC的PLL时钟设置倍频系数

楼主(2023-12-13):
OCC的pll_clk是由自己的PLL产生的,这个模块有个多bit的倍频系数pin和多bit的分频系数pin,这两个pin想要在testmode下设置为常数,要怎么设置?要用那条命令?

网友A:
1. 用tdr来控制
2.让前端给你在test mode下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用tdr来控制
2.让前端给你在test mode下控制好。

谢谢,已经跟前端沟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