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打孔时,孔到金属的间距如何更改?

楼主(2023-12-13):
自动打孔打出来是0.005,甲方要求孔到边界≥0.01,难道每次打孔都要手动打吗?在设置里有没有什么选项可以修改这个数值的?

楼主:
设置里有没有修改这个数值的选项?我只找到了改孔之间间距的

网友A:
用Single下面的Shape去自动打孔就可以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Single下面的Shape去自动打孔就可以设置

请教大佬 我看到能设置孔的尺寸和间距enclosures好像不能设置的,你说的能设置是在哪里设置?

网友:
有要求就用single啊,参数设置好

网友C:
constraint group那里看看有没有DFM的选项,不使用same as wire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nstraint group那里看看有没有DFM的选项,不使用same as wire就好了

这个好像不行

网友(2024-07-02):
OPTION进去把孔类型改成带s的就好了

网友D(2024-12-25):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佬 我看到能设置孔的尺寸和间距enclosures好像不能设置的,你说的能设置是在哪里设置?

...

同样问题,请问解决了吗,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问题,请问解决了吗,求助

网友:
目前除了改tf文件,用Auto模式打孔避免不了这个问题。不过可以换个思路,既然改不了,不如先自动打孔,再用skill脚本替换掉自动打出来的孔。

网友(2025-01-24):
有解决的吗?想知道

网友:
您好,tf文件改哪个位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