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帮我解惑一下,数字电路sign-off是一个什么流程?为什么需要FAB提供sign-off文档

楼主(2023-12-13):
求各位大佬解惑一下,

或者给点什么关键字,我去搜索一下。

就是设计公司,这个数字电路后端做完后,需要测什么数据吗?

然后这个数据,还是这个测试的过程需要FAB提供文档呢?

网友:
比如,需要配置哪些corner下的mmmc要求,uncertainty等margin的要求,trans等drv的要求,IRdrop的要求,都会在signoff里面规定,如果是自己不熟悉的工艺,这样的signoff文档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