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计算peak power的数值和transition什么关系

楼主(2023-12-13):
PTPX计算peak power的数值和transition什么关系,计算公式是什么.transition越小peak power越大,total power反而越小,我们都知道total power越小越好,peak power大了没关系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瞬间大,积累的电荷比较少

网友:
internal power 是 input transition和 output loading的查找表,这个有关系,还有就是transition带来的计算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