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max_transition与set_clock_transition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3-12-13):
求大佬指导。set_max_transition与set_clock_transition的关系是?在综合环境中set_max_transition设置为0.25,但是设置某个x_clk的set_clock_transition 设为1;从sdc反标的文件中可以看出x_clk的transition设置为1,set_max_transiton对clk的transition不起作用吗?

网友:
data的path上的transition吧?

网友A:
set_max_transition 0.25 [all_cloc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et_max_transition 0.25 [all_clock]

set_max_transition是对所有的clock来的,set_clock_transition对x_clock设置,优先级更高,x_clk应该是1,而其他的clock应该是0.25吧

网友:
这两个不是同样的概念,set_max_transition 对clock path和data path都起作用的,比如设置0.25,那么data path和clock path上的transition都不可以超过0.25。当然,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将clock path的max_transition加的更严格,例如:set_max_transition 0.15 -clock_path [all_clocks]。这样clock path的transition就不能超过150ps,否则就报violation了。而set_clock_transition是指在没有实际clock tree的时候,认为所有clock path上的 transition,是告诉工具用一个认为设置的值来模拟clock情况,如果设置100ps,在cts之前的timing 评估,工具就认为所有的DFF的CP pin上的clock transitiion是100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t_max_transition是对所有的clock来的,set_clock_transition对x_clock设置,优先级更高,x_clk应该是1 ...

楼上正解